ESC精英主板775要加上CPU才可以加上电

楼主(2010-11-01):
精英主板775  刚开始没上CPU 加两次电能加上 然后发现 线圈旁边爆了一个电容 换了以后  在那一瞬间用试波仪量线圈起震没有。起了 换了个RT9202  结果加N次也加不上电  直接上上CPU 结果OK了。。呵呵  电容没换之前的状态不是这样的。一般都是英特主板要加上CPU才可以加上电。。怎么今天这精英的???郁闷  怎么会这样???谁来解释一下。。

网友:
请问楼主为什么要换RT9202啊?

网友:
一般主板上都有两组 电感  那个好像不起震  换了以后 还一样  本来就好着呢。。只不过英特上CPU才能加电没见过精英也。。。

网友:
cpu坏也能引起这样故障     但是很少      有些是cpu架构不一样不支持

网友:
这一主板不上CPU也能加电的哩!是否是线插得不好?

网友:
是不是没有焊到位,焊锡没有焊透

网友:
。。。 当然了  只是电容的问题。。。 不上CPU 确实不加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