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台IBM T40 因C325 脱落造成CPU供电没有的维修与产生的疑问

楼主(2010-11-02):
见过几台IBM T40的机器,都是触发后测CPU供电没有电压,测ADP3205 -SD引脚18脚VCORE_ON有3.3V启动电压,但测14脚VTT_PWRG 没有电压,如图 查VTT_PWRG来自于U29 1845的7脚,而这片1845已经有电压输出,而它的7脚却没有电源好3.3V输出,如图, 真是奇怪了,仔细观察发现C325腐蚀了,而C325是PMH4的OSCIN 和OSCOUT震荡电容,如图 重新拆个烂板的电容换上,触发开机跑码了,也能亮了,CPU供电正常,再测U29 7脚能正常发出3.3V PG信号,而U29的控制脚也和故障时一样有控制过来,只是输出的两组1.2和1.02和故障时有点点电压的不同,到现在遇到几台了,也搞不清楚到底为什么C325脱落会导致U29没发出PG?

网友:
我也想知道,等待高手的解答

网友:
分析一下可能是PMH4发出的控制信号的时间不对

网友:
这个电容问什么这么容易掉牙

网友:
有发现这种情况  但是没有解决办法  等待高手

网友:
震荡电路有问题,会出现莫名奇妙的故障!
楼主如果检测1845的控制脚ON1,ON2为高电平,如果输出的电压太高或太低,PG信号也不会正常的!
照楼主描述的现象分析,应该是PMH4的VCC1R8M_ON信号不正常,不知分析的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