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做显卡后喇叭没声音了

楼主(2010-11-02):
     这个机子拿来内屏不显外接可以显但花屏  8400  的显卡  按通通修吧  加焊显卡后显视正常装机后发现没有声音  用耳机有  以为是线没有接好  拆开后看线接了怎么会没有声音  不怎么是什么问题了 线是一定接好的的  不知道是不是喇叭坏了 但是客户说坏之前是好的 现在不知道怎么查了  会是什么原因呢  请高手指点

网友(点评):
最好在求助故障时讲清型号,你这个问题可以先测测再开机时候报错有没有滴滴声,有的话就不是喇叭,有些机器BIOS 还原一下也能好,或者看看有没有相关的BIOS设置!

网友:
驱动装好了,看过吗

网友:
是不是做显卡的碰掉了什么小元件?

网友:
功放芯片和喇叭换下

网友:
换个喇叭试试嘛,

网友:
量一量喇叭的阻值,如果阻值无穷大,那就是喇叭坏了

网友:
随便拿个喇叭试一下呀

网友:
是不是1420的机器啊,我上次做过一个也是出现那样的情况,外接有声,内置无声,喇叭是好的,查了那个内置的与外接的切换信号正常,换了声卡芯片及功放芯片,及两个耦合电容无果,晕死啊

网友:
首先看看声卡的驱动,是否是好的,如果好的话,看看加热周围的零件是否有少的,也就是不是加热的时候碰掉了什么小零件

网友:
是不是开机报错M1004呀,如果是的话,也会引起没有声音的。但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前几天遇到一台 dell  1318的 也是这个问题  最后是喇叭坏了 那个机器就一个喇叭 ,原来也是显卡加焊

网友:
最好先测试喇叭啊

网友:
就是DELL1420呢 怎么解决哟 高手说说哟

网友:
先看下喇叭是不是好的  如果是好的,那就外接下看看,看有没有声音,还是没有的话可能是你加焊BGA时把什么小元件弄掉了或者是搞脱焊啦

网友:
应该是小问题,按楼上说的好好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