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43df-s 没有反映,灯不亮,列出了cpu测试电压,大家看看啊

楼主(2010-11-02):
如题开机没有反映  灯不亮,  把IC202  A41DC 重刷了论坛的,两个皆震电容22PF换了, 8M晶振没有换,因为我现在没有,都还是没有用,请大家提示下。  电源输出稳定 ,其他地方二次电压、行管什么的都没有查出问题,

              电源测量电压
-12V       -13.6
13V        13.7
80V         79.6
50V         50.8
6.3V         9

      接信号     CPU测量电压  图纸上是这个型号 KS88C62332N
针脚       功能                       没有接信号      接信号测量电压
1            S1                                0                     0
2            S2                                 0                    0
3            S3                                 0                    0
4            DEGAUSS                      0                     0
5            OFF-MODE-1                  0                   0
6            OFF-MODE-2                  0                   0
7             SELFRASTER                 4.9                 0
8             V_MUTE                        0                    0
9            NC                                  4.9                4.9
10         KEY1                               4.9                 5.0
11          5V                                  4.9                 4.9
12         GND                                  0                  0
13         X-OUT                               2.4                2.4
14         X-IN                                   2.4                2.4
15        TEST                                    0                 0
16         DDCDATA                           4.9              5.0
17         DDCCLK                              4.9             5.0
18        RESET                                   4.5             4.5
19        LATCH                                4.0               4.0
20         TILT                                   0                   0
21       空脚                                        0                0
22       SUB_SIZE                                 0               0
23      SIZE-ADJ                                   0                0
24      MODE_SIZE                               0               0
25        MODE_REG                             0                  0
26       ADJ_ACL                                  0                   0
27      NC                                           4.7                4.7
28        HSYNC_OUT                             3.4              3.4
29       VSYNC_OUT                             0.03               0.03
30       VSYNC_IN                                  0                      0
31        HSYNC_IN                                 0                   0.3
32        NC                                            4.9                4.9
33        GND                                          0                   0
34        AVREF                                       5.0                  5.0
35       MODEL-SEL                                  5.0                 5.0
36       NC                                              1.1                     3.6
37       KEY2                                          5.0                        5.0
38      KEY3                                             3.2                        3.2
39       VCC                                              5.0                           5.0
40     LED                                                  5.0                       5.0
41      IIC_CLK                                             5.0                          5.0
42     IIC_DATA                                           5.0                            5.0
  大家看看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把18脚对地短路一下 看41 42脚电压变化

网友:
1、手握镊子碰晶振其中一脚,看看显示有没有反应。
2、检查R206、C206、IC605。

网友:
拔掉按键板的引线,37,38分别地短路一下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CPU工作三要素正常,基本上判定CPU坏了。
维修中,三星的机器坏CPU非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