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主板诊断卡显示00怎么办?

楼主(2010-11-02):
电脑主板诊断卡显示00怎么办?

网友:
CPU不工作,查全板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00是CPU不自检吧,查CPU供电电路,如果CPU有供电就要查复位时钟了

网友:
还有,我遇到过CPU坏的情况,有U的话换一下排除这种情况

网友:
先供电 后时钟,再查复位,一步一步来

网友:
不跑数说的是供电时钟和复位都有了吧,如果这些都不具备你去看代码跑多少,有意义吗?
如果不跑数的话具体检测CPU,BIOS程序的完整性还有各种总线!只是个人意见只做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一开始就是00.////还是跑过代码后00.请你讲详细点..

网友:
我的三合一的诊断卡,插上后经常显示一个0,不知为什么。

网友:
去硬件维修区吧!!

你也不说清楚是显示00能开机还是不能开机 , 是觉得测试卡有问题、还是00主板有什么问题··   希望你准确描述你所遇到的问题方便给出你的解答!

网友:
由一系列其他代码到00,则主板自检已通过,ok
出00,不变码,则为主板没有运行,查cpu,cpu跳线,电源,主板电池

网友:
不能太相信检测卡了   有时候是不准的    先换cpu  内存  确定一下是不是主板的问题    再考虑修主板

网友(2011-01-17):
回复 网友A:

如果显示00一般是CPU不工作  或者主板故障,这两种居多。但是也有别的情况  如代码卡兼容性故障  或者电源故障  。一一更换可以排除

网友:
楼主先用排除法一个一个替换,后查线路。这个是靠动手 学习的。

网友:
查cpu供电 时钟 复位 ,都正常 清cmos 换cpu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不工作,查全板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2011-07-26):
我也遇到这个情况 提示00  一开机就是00  点不亮 CPU换到其他板子能点亮 请问怎么察CPU供电?

网友:
怎么查CPU供电,复位

网友(2012-04-05):
复位就OK

网友:
问题很复杂

网友:
新手确实不知道从何下手,我也是新手

网友(2013-11-29):
我现在就是这个问题,新手路过

网友:
记忆些常见的代码,多看看说明书。

网友(2014-01-17):
我也遇到了,显示00,但能点亮,几十秒后就关了,不知如何下手。

网友(2014-11-13):
是有复位不跑吗,查信号

网友:
一般显示00,就可以正常显示了,如果是集显,插个独立显卡试试,独立显卡换一个试试

网友(2016-06-05):
一开始就跑码 FF 00表示CPU还没开始工作
自检跑完代码也会显示FF 00

网友:
00 正常来说是CPU没有工作 ,供电,时钟,复位,查一下吧,如果太老的主板就不要修了,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2016-08-02):
换主板吧,不行全套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