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SEE神舟承龙S263C笔记本不开机,

楼主(2010-11-02):
HASEE神舟承龙S263C笔记本不开机,开机电流跑到0.78A后跳不过,放电后跳过,荡在LOGO不动,拆机后发现CPU座边上的8脚IC被拆了,量时钟复位都正常,取下BIOS芯片再装上能正常开机,重复3次都正常,装上板D壳后又回到原来的0.78A跳不过,看电流的显示是显卡抓不到,压北桥没有任何改变,求高手指点

网友:
沙发自己坐了啊

网友:
有没有麦拉没有贴?

网友:
这种机不是可以插POST卡吗?装个代码卡测试一下,跑什么代码呀,刷 一下BIOS吧

网友:
就是不能上诊断卡
没接口

网友:
刷了个BIOS还是没有用

网友:
绝缘没弄好?、?

网友(2011-01-10):
CPU座子问题,我遇到一个现象。和你这个一样。加焊OK.

网友(2011-03-12):
在学习,我今天也到这种机子,不显示~不知从和弄起

网友(2012-08-07):
搞定没有,咱在等结果

网友:
这机器很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