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版不触发用万用表测那几个点

楼主(2010-11-02):
还有跑00  FF   ----    这些又先查什么。。。。各位大虾  说的详细点哈  打对地阻值是阻值越小越是短路?  还是怎么的

网友:
先看有没有3.3V 在看是什么开机  IO 的话就先看IO,在看南桥工作条件

网友:
00  FF是U没有工作,先看U 的工作条件 供电 时钟 复位这些

网友:
先查个供电 然后BIOS  后再细查

网友:
你说的是说触发还是不开机啊,能不能说明白点啊,

网友:
先是不触发  后是不开机         不开机 有好几个   有的是00   FF     - - - -

网友:
说的这么笼统没法回答啊,先打阻值,再测量供电吧。

网友:
打阻值  一搬多少正常啊  打阻值是不是就是看短路没?   直越小就是 要短路了?

网友:
12V对地阻值不能小于380,如果阻值小,就说明12V短路

网友:
o   这回明白了     以后在碰到的时候测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