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pire 5680 的机器时而花屏,时而好

楼主(2010-11-02):
今天修了一台acer aspire 5680的机器,开始是花屏,更换内存后发现好了,于是测试,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发现又花屏了,于是对显卡加热,结果又好了,可以测试的过程中,有时好,有时坏,不知如何下手,请各位大虾帮我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显卡
更换内存

网友:
这还用想吗?如是独显重做显卡,

网友:
外接屏花不花?

网友:
拿下来重植球咯

网友:
独立显卡的,换内存会有用吗?

网友:
集显的话 还是再换个可靠的内存试试看吧

网友:
7300的显卡吧,换吧,或者重新值球,如果是加焊也要加焊到位了,要看到锡球融化,

网友:
支持楼上的,我也遇到过一台,就是垂直显卡

网友:
介意直接换显卡

网友:
是独显的,但是没有BGA机器,麻烦

网友:
重植一下显卡吧,不用想太多了..

网友:
重做显卡就行了

网友:
既然已经加热了干嘛不干脆把它重置一遍

网友:
重新换过了,好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
典型的显卡问题 应该是要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