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不能充电,求助

楼主(2010-11-02):
笔记本是12v供电,电池充电电压是5v,电池能检测到并显示充电中,但是就是只有0%,一个小本子。

网友:
首先检查电池,接着再检查充电电路。

网友:
刚买的电池,充电5V正常吗

网友:
怎么和我碰到的一个样呀,没找到本本的图就没修了。

网友:
显示0%,你量下,电池口那的 DATA 脚电压是不是3.3V,反之周围元件有问题(还有CLK脚也看下)。。。一般都是个三个脚双二极管损坏

网友:
我遇到好几个电池可以放电,但不充电的,最后都没有搞定

网友:
也可能北桥有问题

网友:
充电电压5V好像有点低。不过,我没修过上网本的充电部分。充电电路在工厂内也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

网友:
先确定电池好坏,没法确定的话,再拆机测量充电电路吧。

网友:
你测一下电池有电压么.

网友:
没有图纸可以下载PDF,慢慢量啊,

网友:
电池才5V不对吧,5V冲电压太低了吧,

网友:
充电芯片查一下条件``

网友:
一个是充电芯片  一个是电池坏了   其他就多为mos管的问题

网友:
关键看有没有充电电流

网友:
5V可能只是电池的电     要不就换个冲电芯片式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