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收了一个长城350P4的电源,烧保险。

楼主(2010-11-02):
昨天收了一个长城350P4的电源,是别人换下来的。没修过电源,今天上午没事修修看怎么样,测了一下电压,没有,怀疑保险坏了,下开一看,果真,电源保险坏了。大喜,以为是保险的问题。换了个保险,一插上电源。又烧了,本人是菜鸟,只学过主板维修,这电源没修过。求高人指点。

网友:
查高压端四个整流二极管及待机电源管。

网友:
电源如果保险坏了,那就不止一个地方坏。

网友:
13009也可能坏了

网友:
我以前遇见过这样的问题    把两个13009还上就好了

网友:
昨天在论坛学习了一天,知道了一点来说说,应该是有短路的情况,先查大电容和连接的2个150K的电阻,再查4个二极管(或者桥堆),再查辅助电源的3个三极管,然后是限流电阻(几欧的),然后是三极管附近的整流和稳压二极管,这几个依次查下来,紫线(5VSB)就应该有了————————但是我的电源按这个查还没找到问题。呵呵

网友:
开一看,果真,电源保险坏了。大喜

哈哈,没修过的人都以为只是烧这个
你开关管肯定有坏的吧

网友:
烧保险肯定有问题了,逐一排查滤波,整流桥,滤波电容,主电源管,辅助电源管···

网友:
整流桥、电容、开关管、辅助电源管都要查的

网友:
通电就烧保险,应该是前面的整流滤波部分或副电源部分有问题,先查离两个大电容近的那个散热片上的三个管子,用万用表量最左边的引脚与中间和右边引脚的阻值,如果有没有阻值的,说明管子坏了,代换,如果管子是好的,查大电容有没有短路,以及和电容并联的两个电阻,还正常的话,去测一下前面的四个大二极管或全桥是否正常,这些地方都OK,去测副电源,也就是最边上的小线圈周围的电路,还有第二个散热片上的肖特基二极管。一般来说,前面的测完了,也就找到故障原因了。还有问题,继续发帖再问吧。我也是初学的,有什么说的不对的地方,还望有高手指正。

网友:
对了,如果管子有问题,换完以后,别忘了把前级那两只小电容也一并换掉,另个,换完管子要测一下它周围的电阻和两只二极管是否正常。都OK了再过电,不自信的话,串个100W灯泡

网友:
大多数情况,13009已经坏了

网友:
测短路法,你就可以找到哪里短路了,方法不用教了吧!

网友:
先查整流管,电容,开关管,找短路原件

网友:
烧保险,很多都烧坏了,我一般都不维修了,拆件用

网友:
烧保险的比较好修

网友:
先把两个13009拆下来.
先把重点放在5vSB上
烧了保险说明电流太大了,不是启动电阻短路就是辅助的管子DS短了

网友:
可能是开关管和整流电路的事

网友:
谢谢各位朋友热心回复,问题已搞定,2个13009坏了从一个坏达硕电源上拆了两个13007换上,OK,保险手头没有  用锡线连起来了,现在运行正常,第一次修电源,10块收的,修好感觉还行

网友:
13007的功率不够,带负载要小心别太大了

网友:
老大 ,没接保险直接焊锡短路  强
这样做怕以后还出问题的话  就麻烦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觉说的很有理,呵呵

网友:
烧保险  看似简单
  往往很复杂
  整流桥  13009都可能坏了

网友:
你这10也~~不好赚啊  ~~!

网友:
先要把短路的元件排除掉。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这一个380w电源也是烧保险,弄开看了下,保险烧掉,整流二极管烧了2个,换上后,通电还烧保险,测整流二极管都没事,测黄线,红线,等这几个线的阻值都正常,我有2个一样的电源,对比着 测试的,对比的电源是好的还没拆封,我把烧保险的电源的散热片上的6只管子都取下来了,保险串联灯泡,通电,灯泡常量,还应该测试哪里?

网友:
ATX电源只要一烧保险,十有八九有电源开关管损坏。

网友:
不懂原理,还是不好搞啊,坛子里有个电源教学专题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这样啊,说实在的,我也不知该从哪入手了。

就我知道的,说一下,说的不对的地方还望有高手指正

首先,把四个整流二极管全拆下来测试,就算确定没问题,也把另外的两只没坏的先换掉

用电阻档测试大电容和与它并联的两只电阻,看是否正常,正常的话再去测一下大电容附近的二极管和保险电阻

如果以上都正常,还是先测测你拆下来的六只管子吧,有损坏的话更换,如果都是好的,那我就只能和你一样,等待高手的出现,指出问题所在,经你验证后,我把它记下来。呵呵。

网友:
我手里有个小航嘉的电源,初级开关管都换过了,就是短路 呢,串个灯泡是长亮?愁人,板子太紧窄了,修的都脱焊了。过两天再试下,不行就不修了,拆件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真是剩下的那2个整流桥二极管的事,我把没换的那2个二极管也换上了,结果不短路了。在线测量剩下的那2个都是650左右的阻值。真郁闷。弄下来测量也是650多的阻值。怎么就不能用呢。

网友:
先在保险之间接一个100w的白炽灯 再开始修 一般这种情况先查桥堆 四脚的块子 有些事四个二极管组成  还有就是300v电容 开关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