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才能更准确的判断屏线的好坏呢?

楼主(2010-11-02):
我拿根坏的屏线,点对点,都是通的!并且没发现短路都正常,就是不显示,,是原装的!但是,我拿根好的,就有显示...谁能更准确的判断屏线的好坏呢?!求哪为高手,能为我解答一下!

网友:
难道就没人能解答此问题吗?

网友:
这个不显示是没信号还是显示不正常呢,有的不显示有背光,很多跟码片有关系的,如果不通或者定义不对,肯定也会无显示的

网友:
用万用表量看两边是不是通的

网友:
屏线中间有断裂吧,接触不良,你量的时候刚好接触到了,测量就是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拿来的时候,是暗屏,,,X20,的屏线,然后侧了下,高压板,没开关信号,才导致为暗屏,但是在修的过程中,连暗屏都不暗了,完全是黑屏,我听说这屏线很容易坏,就换了根好的,,换了之后,变为暗屏了,但是接的过程中,又黑屏了,,,我想,是不是自己把屏线又弄坏了呢,我已经很小心了!但是侧了下屏线,都为通,没发现短路!,,那想,屏线也该没坏啊,并且数锯都有波行,该是亮的啊,我真的郁闷了啊

网友:
这个你用万用表量下有没
有直接相通

网友:
没测仔细,中间有断线,接触不良

网友:
屏线要看定义是不是一样的,如果是暗屏就是屏上的3。3V没有来啥

网友:
如果点对点都测过那就擦下接口处了,真要准却那就拿来个新屏线来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