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旭日C466M装不进系统

楼主(2010-11-02):
本人今天接了一台联想旭日C466M的机子,客户拿来的时候进系统死机,然后我测试了他的硬盘,无坏道,我以为是他的系统坏了。我就先用我们自己的硬盘跟他装系统试下,我就用GHOST装,全都G进去了,进入了XP画面,可还没开始装驱动就掉电了,开机还是能开的。而且能进PE系统。我以为是北桥虚焊了(注意:这是集成显卡的主板),于是就加焊,加焊完了故障依旧如此,内存我也换过了,这我就没辙了。还请各位论坛里的前辈高手们帮忙解决下,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
装WIN7试试 他原配的是什么系统 我有碰到HPCQ40有这种情况装XP就是那样子
装WIN7ok  还不行就刷下BIOS

网友:
我也碰到过hp的机器,只能装网上下的hp系统,其他的都装不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V3000机器  遇到过同样问题 刷BIOS好的   XP装不上  还可以试下WIN7的

网友:
应该换个集成北桥看看 这种情况 我遇见过

网友:
注意温度问题

网友:
掉电的话看看是不是散热的问题

网友:
先用纯净版装一下,不行看看是不是风扇堵了散热不好死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都试过!散热正常!它以前
是装的XP系统!

网友:
看看是不是内存槽虚焊或者内存不干净,或者内存接触不好,今天修一台c461l集显的就是内存槽虚焊了

网友:
以前我见过一台联想的机器。被雷劈了。把网卡烧了。我取下网卡,开机正常,可是进不了系统,也装不了系统,每次到解压芯片组驱动的时候就掉电了。换了南桥还是老样子。后来没修好。希望楼主修好后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