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SD1-TM/S开机保护

楼主(2010-11-02):
华硕P5SD1-TM/S开机保护,测上管D为0,下管D为0
1。换上管,测D极有了阻值,
2。下管用的是LD1010D结肠型场管(DS为0,GD为552,GS为552正常)坏的话原值代换
3。换ADP3181
故障修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写的不够详细,看的不是太懂。

网友:
保护了上管D 当然为0.. 我也不明白你的思路是什么,不先断电测场管的好坏就直接换?最能解决问题应该还换的最后那个IC

网友:
你的问题是瞬间断电 也就是CPU供电短路了  应该是CPU电源管理芯片坏了 ADP的电脑管理修片容易寻坏

网友:
管D极为0那是12V对地短路,下管DS为0 是正常的,12V短路PWM一般都 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