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水洗主板的问题请大家慎行

楼主(2010-11-02):
    首先我先质问一下那些说水洗能修好板子,误导别人的人居心何在?????众所周知主板大部分损坏是有元件烧毁或者元件的性能不稳定,或者有断线,而用水洗并不会对这样的问题起一点作用.除了能把外表的灰尘去掉之外,别的作用一点没有,反而会让主板的绝缘性能降低,腐蚀金属接点.再干净的水也有杂质,除非用蒸馏水,有人说洗过之后再烘干就行了,但不考虑水中的杂质已经进入了主板看不到的地方,反而把本来不该有的毛病给洗出来毛病. 所以修主板和作别的事情一样,要靠踏踏实实工作的和过硬的技术,如果靠一些歪门邪道不但搞不好,还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作为专业维修者,我这几年遇到客户自已用水洗洗坏的多是了,几乎每个月都要都要碰到几块这样的板子,遇到这样的板子概不接修,这些人纯粹都是水洗无害论的受害者。主板是很精密的高科技电子产品,凡是电子产品最大的敌人就是进水受潮,主板有上千个元件,谁也不能确定是哪些元件进水烧坏了.哪部分线路被腐蚀了。
    我是绝对不会用水洗的,一般灰尘多的用毛刷或者高压风枪吹干净就行了。遇到特别油污的就是用洗板水洗,这样虽然成本大一些,但也是对客户责任。也许有人用水洗过烘干短时间没问题,能看到的地方是挺崭新光亮,但看不到的地方,像桥的下面、插槽里面、晶振、还有很多电容内部,甚至PCB层间,水都可能进入,水里的各种离子会慢慢腐蚀金属,寿命肯定要大打折扣。
    我说这么多的目的就是为了不要人为的制造祸端,尤其是我们专业搞这行的,更不能犯这样低级的错误。

网友(点评):
我就经常用水洗板,讲个故事,以前还在386时代,电脑是多么的金贵,那时就连移动一下主机都很小心,生怕不小心把电脑弄坏。后来电脑不值钱了,就不在意了。要放286时代,别说用水洗板,就算用专业极洗板水我也不敢。

网友(点评):
不是不可以,要讲方法,说说我的步骤: 1、用一个脸盆倒上工业酒精浸过主板 2、用毛刷清洗污垢 3、洗过后用自来水冲干净,再换过酒精清洗 4、最后用饮用纯净水冲洗后晒干。这是我用来清洗网吧服务器主板,收300元/次

网友:
这办法是翻新主板用的办法   没听说过能洗好主板的

网友:
灰尘多引起漏电的可以洗好

网友:
一般用的洗板水比较好吧,水洗没有尝试过

网友:
这样的话  还是别去尝试吧

网友:
洗洗更健康啊,也不要说人家居心何在,你有洗过吗?你洗坏过板了?说不定人家真的洗好几块板了呢。
今天再补充一下:如果是CD机,光驱的光头,绝对可以洗好的,我已经洗好N个了。

网友:
水洗还是不建议尝试,主要是不能保证完全烘干。最好还是用洗板水洗最好

网友:
谁洗谁知道,

网友:
师傅真没教你吧?灰尘对板子有时是致命的!~降低他的寿命,总比报废或总出问题好吧

网友:
现在才知道原来主板还可以用水洗,谢了楼主,又学了一招了

网友:
说得好    洗板水倒是经常用

网友:
洗还是可以的,呵呵,但是要清理好哦!

网友:
去二手市场看看就知道了。 水洗也算正常的事情。
但通常不是特别脏的 还真没有见人洗过。。。 吹风机 吹吹就好了

网友:
个人感觉没有办法的板子洗洗也是办法。

网友:
水洗完不干净也会腐蚀主板呀

网友:
个人认为主板水洗不安全,那么多细小的电子元件,没把水搞干净就完了。

网友:
洗洗没问题,用不用洗板水都行我觉得

网友:
洗板。。。不敢尝试。。。

网友:
水洗主板是可以的,但不要浸泡,洗的时候注意取下CMOS电池,电解电容和线径较细的电感尽量不要浸水。洗完后最重要的就是彻底干燥了再可通电。

网友:
可以洗的,晾上一个晚上就干了,再拿到烤箱烤会上机没问题的,板上看起来非常干净非常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