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下电路

楼主(2010-11-02):
dell6400  故障现象 适配器开机电池开机    但不充电 各方面检测均正常 芯片3脚送出5V 经电阻  变成1.几V加到正向    芯片8脚没有输出 没有电压 电阻是0V   运放输出0.9V    求解   不充电是这的问题吧 怎么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点模糊给个清晰的

网友:
具体查下LM393有没有待机电压输入还有就是LM393的第二PIN第三PIN有无电压

网友:
拆下芯片有待机电压 本来有0.5 我飞线从充电检测芯片 5V 结果芯片烧了   再测待机5V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