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T,无规律,不定时掉电!人都快疯掉了。

楼主(2010-11-02):
我这里有台华硕A6T笔记本,AMD TL52的U,能正常开机,就是会无规律,不定时掉电,掉电后,又能开机继续使用,既不花屏,也不蓝屏。有时一天掉三四次,多则十多次,有时开机三四个小时也不掉,有时刚进系统就掉电。首先,散热肯定没问题,电池取掉也一样,内存这些都换过,CPU风扇,散热器都清理过,风扇还是用的5V取电改成常转的,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或者已经解决了的,给个思路,先谢谢了。

网友:
换个CPU试一下

网友:
加焊 cpu供电   检查北桥! 这个机器碰到 基本都是加焊北桥搞定的

网友:
有人说显卡,有人说北桥,也有人说CPU座,一直迷茫中,,先看一下高手们的意见。

网友:
自己顶一下,淘宝里有人卖这个型号的板子,是INTEL 945平台的,主板才三百块,不过要换CPU,刚好我有一块这种CPU,我先把自己这块板加焊一下北桥试试,死马当活马医了,弄坏了就直接换INTEL的主板了。

网友:
散热问题。。。。。。。。。。。。。

网友:
应该是CPU!

网友:
一个一个排除。先排除散热,然后换个CPU,最后加焊北桥

网友:
一般由简到难,建议换U试一试,AMD的U容易坏

网友:
建议,1,CPU供电IC。2,CPU。3,北桥。4,CPU底座。。。我遇到这个机器一般都是北桥虚焊。。。

网友:
我遇到的是cpu座问题

网友:
这种机子遇到过,不是CPU就是北桥啦,北桥可能性大

网友:
需要先把CPU  IC 给加焊了  如果问题不能解决  做北桥吧  我碰到了都这样  现在修好好几个了

网友:
南桥也有可能

网友:
我的思路就是加焊CPU供电,第二就是加CPU滤波电容。。

网友:
CPU供电芯片加焊过,,,我去找个TK55的CPU换一下试试。主要是有时候开机大半天也没掉电,不管用什么都正常。。。。

网友:
收藏了  等待结果  学习下   这问题都头疼    除非是厂家或售后长修这机器的  不然很难判断故障点的

网友:
郁闷中,,我将这个TL52换到宏基的本本上,正常使用,再将宏基的TK55换到华硕上,结果开机显示英文,致使错误,系统终止,,准备明天烧一下BIOS试试,再等一下宏基的用上去有没有问题。。

网友:
直接加焊北桥吧``

网友:
这个机器有些型号的AMDCPU是不能上的

网友:
换同型号的CPU,我昨天修一台MSI T52的CPU,好烫,买了个新的换上去就好了,不黑屏,也不掉电了!

网友:
cpu 座的问答吧 之前遇到过 很伤脑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