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XM-L15CH开关电源吱吱响

楼主(2010-11-02):
15寸Lenovo LXM-L15CH 显示器不开机,显示灯亮红灯一闪一闪。
拆开电源板,裸板通电吱吱响,量5V、12V都有输出,就是吱吱响。
换电源IC 203D6无效,换开关管K2645无效,换光耦817无效……
其它无明显损坏器件。
求助维修方法,谢谢!

网友:
电容正常吗、?

网友:
12V 5V正常电源部分基本没问题了,电源IC 203D6,换开关管K2645,光耦817,就可以飘过了,重点检查下 高压部分的电容和线圈,可以断开原板高压的供电,改通用高压条试试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变压器的故障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二当家的你好!
忘了说了,原高压板供电的电感已断开还是吱吱响,对了,还有300V滤波电容换了还是一样,吱吱响,怎么我就这样,每修一台都是电源部分吱吱响。前几台都是换板了,这下想好好的修一下,但由于缺少维修经验,还望您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变压器的故障不好判断

网友:
电源部位的一些稳压2极管坏了也会引起响声的,如开关管的S脚通常是接点2的电阻或稳压管然后接地。点2的电阻阻值变大一点也有可能会响,当然一般坏了是无穷大的啊
  先前液晶维修版块有个会员就发过类似故障的问题。
后面负载问题也有可能   仔细检查

网友:
回复 网友C:

S极的电阻开路电路不可能振荡呀,更不会有12V和5V输出呀,有没有可能是开关变压器的问题呢?

网友:
呵呵!既然是显示灯亮红灯一闪一闪,不显示,估计是高压问题,那就先把高压修出来,灯管能亮再说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现在灯管是能亮了.灯管老化了,换了灯管.但一接屏线就点不亮灯管的,不接屏线就可以点亮灯管,不过高压板上还是有问题,高压驱动芯片是TL494,不去保护,一只灯管亮,一只灯管亮一半,把494的第4脚对地短接之后,灯管就可以亮.本想这样可以了,却插上屏线按开关键,亮几秒,指示灯就不亮了,不插屏线就可以亮灯管.请问这是屏电路有问题还是驱动板有问题,还是电源板有问题呢?谢谢!

网友:
这个现在灯管是能亮了.灯管老化了,换了灯管.但一接屏线就点不亮灯管的,不接屏线就可以点亮灯管,不过高压板上还是有问题,高压驱动芯片是TL494,不去保护,一只灯管亮,一只灯管亮一半,把494的第4脚对地短接之后,灯管就可以亮.本想这样可以了,却插上屏线按开关键,亮几秒,指示灯就不亮了,不插屏线就可以亮灯管.请问这是屏电路有问题还是驱动板有问题,还是电源板有问题呢?谢谢!

网友:
12V,5V能带的起负载,负载整流,滤波材料发热不严重;吱吱响,查看储能变压器的上下磁芯的缝隙是否过大。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好!
这台显示器现在的故障是:不接屏线可以点亮灯管,接上屏线就无法点亮灯管。指示亮几秒自动灭掉再重新开机,像电脑主机那样老是自动重启的样子。不接屏线开机,让灯管亮,再接屏线显示都正常,按开关按钮关机和开机偶尔也正常,但拨掉AC220V插头再上电就跟开始的现象一样,这是哪的问题?

网友:
大家好!
这台显示器现在的故障是:不接屏线可以点亮灯管,接上屏线就无法点亮灯管。指示亮几秒自动灭掉再重新开机,像电脑主机那样老是自动重启的样子。不接屏线开机,让灯管亮,再接屏线显示都正常,按开关按钮关机和开机偶尔也正常,但拨掉AC220V插头再上电就跟开始的现象一样,这是哪的问题?

网友:
不知道你的问题搞定没有,最好把变压器旁边的一个小电容换掉,好像是50V10UF的把。基本是他的问题
(关于你说的吱吱响)

网友:
要修好这个显示器,分两部来:
1:将高压电源一体板拆下来,找到开机信号(ON/OFF)线,也就是从驱动板来的信号线,一般通过电阻到高压板主芯片。在与驱动板的接口端和电源5V用线短接,接上屏灯管,不接驱动板和屏的数据线,通电看灯管是否能亮无闪烁,电源输出是否正确。这种板只有12V和5V供电。
2:以上正确无误,那就是驱动和屏的问题,驱动板与电源高压一体板接口端5V是否正确,MOS管转换的3.3V是否正确,屏接口右边是否有5V或3.3v供电。
3:接上驱动板,先不接屏,测量电压是否压降的厉害,手摸驱动板的各个芯片是否发热严重;接上屏的数据线,白屏测屏供电电压是否正常,如果在驱动板上没有屏的供电,可能驱动板主芯片有问题,一般TSUM16AWL-LF最容易坏。

网友:
电源负载能力差,把边上那个47UF/50V的电容换掉就OK了

网友:
在淘宝上订的电源板,先换个电源再说,谢谢大家!

网友:
回复 网友D:

换了电源板故障现象还是一样。
说明故障的确不在电源板了,此驱动板的芯片正是兄台你说的TSUM16AL-LF-1
这机子修得头疼!

网友(点评):
你可能把软件或主芯片弄坏了,这个TSUM16AL-LF-1芯片我有,你把驱动板拍个照片看看,我能否找到一个一样的板子丢给你!

网友:
回复 网友E:

请问兄台尊姓大名!如此愿意帮助小弟,小弟感激不尽!
谢谢兄台的指导,这台机子现在修好了。把驱动板上的14.318MHZ晶振换了,就一切正常了。
唉,原来是它把我绕了好几个弯子。

网友:
此机已修复
把驱动板上的14.318MHZ晶振换了,就一切正常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助!

网友:
还是电源板容易出问题~~联想的 板子我长备了很多 呵呵~~

网友(点评):
电源板也有问题,两根灯管也坏了,弄到最后

网友:
电源板烧坏了~很容易把灯管烧了 这个 也常遇到~灯管我才开始换的时候都能段了 2根 太脆了

网友:
LZ修好了要改一下,别人以为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