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B1200电池不能开机求助!

楼主(2010-11-02):
同行送修的机,本来是外接AC电源都不能开机的有待机电压;直接把KBC1070-UN换了后可以开机了,现在是直接用电池不能开机,外接AC电源后可以开机而且开机后把外接AC电源拔掉机器都部会掉电关机而且正常使用,SDA_MAIN   SCL_MAIN均为3.3V的电压,这机器由BQ24703作为转换电路,但是拔掉外接AC电源都没掉电关机,估计充放电路是没问题只是电池待机的时候没有正确的信号给KBC所以做成电池不能直接开机,这电路里面有一个LM393的电压比较器,但是不懂它的工作原理,求技术小组指点一下

网友:
还有一个  THM_MAIN#这个不知道是不是电池的识别信号还是温度信号呢?这个没有电压输出,如果是电池识别信号的话那没有电压用电池当然是不开机的,不知道我有没有理解错误了!

网友:
没人知道啊?我自己顶上去~~~

网友:
相关电路图贴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