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eat wall L22AZ4 开机亮度很亮

楼主(2010-11-02):
    Great  wall  L22AZ4  液晶显示器,开机后亮度很亮,把对比度,亮度关闭完还是亮,xp默认主题文件包的颜色应该是有点黄色,现在都泛白看着很刺眼。

    检查电源,用的是外置电源适配器,电压17.6v,正常的应该是12V啊,是不是电源适配器引起的。

换了个电源适配器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那就换个12V的试试呗!没见过17.6V的

网友:
电压过高,使用长时间会损坏硬件

网友:
一般不都是12V的么?但是有见过19负的。。。就是没见过17.6的。。。。你换12V的试下。。

网友:
换了个电源适配器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长城一般用12V的电源,如果还是一样,那就要区分是哪一块的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万用表出问题了,换一个还是17.6V说明万用表一定有问题

网友:
我觉得是驱动板的事,这个调节的原件在哪里,不行的话,连高压板也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