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核心电压点短路

楼主(2010-11-02):
请教各位怎么修,是储能到槽那边短路

网友:
查一下内存供电系统里的元器件是否有短路
比如说MOS管 电源IC
我也遇到过内存槽被烧了的

网友:
测下内存电压管子前级是谁给的看看前级是不是也短路 一点一点往上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储能到槽那边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