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胶带彻底解决NX6330不定时蓝屏 档LOGO 死机

楼主(2010-11-02):
一台NX6330机器,表现为不定时(此不定时可能一小时内数次,也可能数天出一次)的出现开机档LOGO或在进入桌面时蓝屏以及正常工作时死机。此机器被我先后加焊及换过N次IO 、南桥、北桥,加焊了无数次的内存槽子,一直没有彻底解决。后一生气机器让我收了下来。前几天机器触摸板不能用了,于是想自己拆开修一下,这一修发现了问题的所在:可能是机器的设计问题,触摸板背板的金属片与PC卡控制芯片的数据线间距太小,长时间频繁使用触摸板,使的触摸板的金属片将PC卡控制芯片的数据线表层的绝缘层磨掉,使的信号线不定时的接地,导致机器不定时出现问题。撕了一小条胶带将磨损处贴上,机器故障彻底解决。

网友:
呵呵,真的是细节决定成败呀。楼主高明。要是开始就仔细检查你就省工省钱了

网友:
看来还得心细,胆大呀!

网友:
真的胆大 心细 的维修方法

网友:
还是要细心啊。学习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次,是CQ45的,拆机后是好的,装好就不行了,搞了好久才发现是触摸板的问题

网友:
胆大心细,又是一个维修好方法,又学到东西了!

网友:
这里,确实,算是细心啊!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这种情况在DELL的机器上有遇到过

网友:
楼主,心真细啊。

网友:
维修就是要细心啊,,其实很多都是小问题来的。。

网友:
看来以后遇到莫名其妙的问题,可以把机器彻底拆散了仔细看看。注意每个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