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仔小电源!TOP200有一脚不通!

楼主(2010-11-02):
请问各位,修过TOP200系列的待机电路的,各脚的正常状态下,电压是多少,,由于手头没有TOP200,只有TOP221,换上去,还是没待机!可以代换吗,!有时间再上图,有别的事做,所以还没影相上来!

网友:
TOP的好修!只要找到匹配的TOP再查一下周围几个电阻与二极管,零件很少的

网友:
TOP芯片的外围电路没有多少元器件,一个一个地量也花不了多少时间。

网友:
那个原件很好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