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esario 2100笔记本自动的断电再通电再断电通电

楼主(2010-11-05):
presario 2100笔记本不能开机,故障是点开机键,风扇转两秒就停灯也是接着又自动开机转两秒再停,死循环!!!长按4秒不能关机,不过点复位键就自动关了!!!此本是摔坏的,我拿到的时候,屏是破的,拆机检查发现一个网卡附近的25m晶振都破碎了,别的物理损坏没有发现,通电的2秒钟检查个路电压都正常,+5v +3.3v cpu 1.2v ram 2.5v 北桥1.8v 南桥附近还有个1.28v不知道原因,没内存换,表面看上去没坏

网友:
补充一下,上诊断卡没有,以为刚通电就复位了,就看到时钟灯闪了两下再闪就是复位灯了!!!怎么检查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