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SD2-TM/S电压正常跑FF

楼主(2010-11-02):
华硕P5SD2-TM/S电压正常跑FF   IO芯片是ITE 8712   芯片组是SIS的芯片组,这块主板,今天拿到手测试了一下电压正常,复位正常,PG正常 上CPU就是跑FF,不知道怎么维修,希望帮帮忙

网友:
  工作条件都正常的话  就刷BIOS吧

网友:
如果电压都正常的话 考虑下座子

网友:
用带灯座看CPU跟北桥之间的总线有 没空焊 的刷BIOS  压压桥。

网友:
FF一般都是刷BIOS。不然再干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