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G19w显示颜色正常背景图像不对就像下雨一样。

楼主(2010-11-02):
三星G19w显示颜色正常。。第一感觉先换线。d:\00。换后没有用。

网友:
如果是水波纹,一般都是供电不稳定,你描述的清楚点

网友:
看不到图

网友:
频线。。电源供电。。屏。。屏的可能性比较小

网友:
应该是屏线的问题,擦擦屏线看看

网友:
三星怪毛病多 ,说不定时屏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图!!!

网友:
屏线清洁一下或者换屏线

网友:
最后我把同样的显示器高压板..和驱动板..屏线全部那过来.接上..一样....怀疑是屏上的码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