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P问题共电时钟复位

楼主(2010-11-02):
跑00  或FF   是CUP 没工作  说是先测  共电  在时钟  在复位  但 这些都在哪呢  怎么测  共电是多少    都测哪?   复位 我不知道那那   ?   谁来帮帮我 吧    几天都没好好睡觉了

网友:
你没有假负载吗

网友:
有啊  上面有什么复位什么的时钟什么的  就是那个吗   电压和上面的一样就可以了吗

网友:
供电也不知道在哪量?就测假负载上的吧,提醒的是775的假负载不一定所有板都量得到。

网友:
如果CPU供电都正常,在测南北桥的供电

网友:
买一套假负载吧上各个重要测试点都标着还有写电压是多少V好方便的。

网友:
上假负载测就行了。上面有标示!

网友:
假负载 连内存电压多少都能测 吗?

网友:
用假负载吧       好方便的

网友:
要是没工具。你还是先看电容爆了多少,在看南北桥烧手不。摸摸供电管烧手不。。看看板上有烧东西没

网友:
这些  我会   就是 跑线不怎么会  跑跑就跑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