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30怪问题

楼主(2010-11-02):
IBMR30。。开机,,外接显示器正常。。。内接屏不亮。。我以为是高压条问题,,后我把灯管用外接高压点亮,再开机,,白屏,,查,屏上没有3。3V供电,无意中,我觉得像是像是没切换过来的问题,,所以,按FN+F7切换。。屏幕亮了,,灯管还是外接的。。然后把灯管用原来的高压接上去。有暗影,,,可是,,背光好解决,,换个高压条就行了,,可是我重新启动后,,还是原来一样的现象,,非要切换后才能有图像。。请问这是哪出了问题?

网友:
BIOS设置问题吗,还原一下

网友:
换屏线,问题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我修过一台R31的,问题和你的一样,最后查出来是灯管一端有短路,漏电了,造成保护了
求助 IBM R31暗屏!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17163-1-1.html

网友:
先看看BIOS设置

网友:
用外接的灯管试下高压条

网友:
这样的问题还没遇到过,期待楼主的答案!

网友:
已经交给客户了,,飞了根线到1011第4脚,,高压条亮了。。就是开机后要切换,,叫别人将就用着,,呵呵。。换个主板才14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