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B6577AFG是什么芯片?这个芯片烧毁了!

楼主(2010-11-02):
LJ3500 一开始打印出白纸 后来通电一闪就灭  怀疑哪里短路了 后来拆开 发现 TB6577AFG击穿 24V短路 换上能好不

网友:
是待机第一个工作的电源时序管理芯片

网友:
http://www.baidu.com/s?kw=&sc=we ... l_pg&word=tb6577afg这是白度上查的,这个芯片可能卖到

http://s.taobao.com/search?q=TB6577AFG&commend=all&ssid=s5-e&search_type=item&atype=&filterFineness=

网友:
我 已经买了 等发来 换上看看 24V是否还是短路 不短路 直接上电了

网友:
这个是电机驱动IC吧

网友(点评):
对头,电机驱动IC

网友:
是主马达的驱动,这个买不到啊。看有没有拆机件。上次我也遇到类似问题了。这种元件国内没零售啊。水货估计都难找。

网友:
像是驱动马达的。

网友:
这个不怎么坏,我还没有看到过呢?

网友:
淘宝上买到了 换上之后 测24V不短了 3.3V短路 上电之后 再次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