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INTEL开机电流1.0求助

楼主(2010-11-02):
        RT!量测发现VCORE只有0.94V,估计是FF。量各组电压没发现异常,上带灯测试仪,U座没问题。PLTRST#有3V,在测试仪上量到CPURST#有1.04V,时钟0.4V,没思路了!请大家指点一下!
    已经解决:是显卡问题!谢谢!由于这个是10年版的显卡,所以没怀疑是显卡的问题。刚好接了一个dv2000,换上去是显卡坏了。看电流的跳变和之前的不同,有一个过程,又赚了经验!

网友:
量的挺清楚啊,是独显还是集显的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吧,可以量量bios数据线的信号,应该读bios,软启动了

网友:
独显的,显卡是我之前换过改良版的。我开始也以为是显卡问题,我拆下来植珠再上去,故障依旧!

网友:
依然是显卡问题,那显卡那问题查起!

网友:
没跑码吧,这个主板如果工作正常,不插内存时有指示灯闪烁的。

网友:
CPU_RST出来后。后面的就是芯片组之间的信号传输来开机了。这个在DELL里面叫系统不开机。比较难量。可是,CPU电压只有0.94V。带CPU应该不止这么点吧。应该有1.2——1.5左右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呵呵

网友:
cpu电压正常啊,就要看有没有跑码了,跑到那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