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IS 保存推出不亮

楼主(2010-11-02):
精英 K8M800-M3 BIOS  刷过   心想好了  可BIOS 保存推出不亮了 跑 C1 C3

网友:
估计是南桥相关电路有问题,或者南桥

网友:
呵呵  好了   是内存排组有问题。。

网友:
C1    C3  都是内存问题。。。注意下内存和与内存有关的东西

网友:
换内存试下,要不就是北桥问题了

网友:
遇到过这样  NF5的    最后判定桥挂

网友:
查内存的供电或换内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