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电容老放炮

楼主(2010-11-02):
一优派19显示器 点不亮拆机发现有两个电容爆浆,二话没说 换 电容的容量是 25V 220UF手头上没有合适的 只有25V 470UF 想下也可以 但是一插电 就听到嘭的一声 电容直接爆了,又换了个还是爆,不知道怎么回事,测其它都是好的

网友(点评):
解决了, 就把 、”求助中“ 改成 ”已解决“。

网友:
电容的正负极反了吧!参照下板子上其他电容的正负极

网友:
不会是装 反了吧???

网友:
电容正负极注意了吗? 整流管正常吗?

网友:
要么是装反了,要么是输出电压明显偏高了.

网友:
装反了吧,要不大小不对也有可能的

网友:
肯定装反了,电容一般腿长的是正极,短的一端是负极.板子上一般电容正负极也有标志.不行先看看板子上好的电容如何接法.

网友:
有的主板标的并不一定正确。。但是基本都是正确的。。你可以反着装试试。。最好按原来怎么拆就怎么装

网友:
换反了吧

网友:
电容焊反了。

网友:
你一定是把下负极搞反了!

网友:
没有装反,按板子上标的装的

网友:
你那肯定还有别的故障,没装返证明还有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你的电容和原板的元件位置,上个图来看看?

网友:
有的板子标的负极与实际装配元件时是反的,可以参照其他板子上的其他电容接法,如果还是爆说明输出电压过高

网友:
回答的人那么多,为什么不可以在线测下电压来判断正负呢!

网友:
  呵呵。 学习学习

二当家de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这还用说 肯定是装反了  要不不会爆的。

网友:
多人都说 装反 会暴    但是两次都是装反 这位师傅也太粗心了, 我认为如果装反 也不会爆炸那么快,应该是 光藕3 4 脚 开路了吧 或者他的控制电路

网友:
如果没有装反 就是电流太高 或者前级。后级有短路

网友:
电压高太多了!
换比原值大多的电容!量下电压,偏高就是反馈有问题。

网友:
问题已解决,就是光耦开路了,不过我也不理解,按道理不会的

网友:
该不会是你买了山寨版的电容吧?

网友:
板上的原机电容正负极有可能跟你换的正负极相反,建议你把正负极调换下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
我把电容装反了不是报电容,也是报火花,后面液晶就开不起来了,

网友:
看看电压正确不,测量后那个是正负也不可以验证了吗

网友:
9成是装反的!

网友:
装反了也不会这么快啊,而且容量比以前的大

网友:
VE1920WMB吧。今天早上也修了二个。。除了2个电容怀孕外。还有一个保险坏了。。

网友:
19楼判断的真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光耦开路会爆电容啊,按道理板子根本无法运行才对的啊。第一次听说

网友:
板上标的不一定正确,我就有见过山寨板乱标的,你参照隔壁的电容看下是不是反了

网友:
建议检查光耦和桥堆!

网友:
我就装反过,爆过了

网友:
我同意楼19#的说法呢!你在查查有没有其它的原因导致电容爆呢!

网友:
装反有些主板正负是反的

网友:
先别装电容用表量一量哪个是正负极和电压啊 板标的也不一定正确

网友:
肯定是焊反了

网友:
原先电容是鼓了,现在放炮,肯定是装反了,自己测出一下

网友:
先不装电容上电,量一下电压和极性

网友:
估计是换反了,用表打下哪个脚接地。

网友:
没换好吧,短路了吧?

网友:
一定是电容接反了,或耐压不够

网友:
还有短路  也不会爆炸的

网友:
这个情况有三种可能:
第一,电容装反了,正负极装错位置!
第二,电容本身质量有问题,耐压不够了或者是漏电!
第三,板上的电压比电容的耐压高!引起爆电容!

其他问题希望高手补充!

网友:
电容装反,或者耐压值小了

网友:
没装反,那就是你买的电容的质量有问题吧

网友:
电容正负极接反了或 整流管不正常,电压高。

网友:
说短路会爆电容,我深表怀疑:后级短路的话,电压被拉低了,如何爆电容?

网友:
输出电压偏高或整流管击穿

网友:
一般都是反了会爆 都正式维客不应该出现这样问题啊

网友:
我也爆过  就是搞反了  呵呵

网友:
还是先量下输出的电压是多少吧,估计应该是输出电压太高了

网友:
光耦短路会引起这么多故障啊,这个我倒要记住了。

网友:
肯定是楼主装反了正负极 参照下其他电容的正负极

网友:
会不会是电压太高呢?或是有短路现象?看看你的图最是心切啊,楼主上张图看看嘛。

网友:
回复 网友B:

前后级短路会爆电容吗?

网友:
是不是电压有问题,可能电压,高出25V。用表测一下

网友:
应该不是装反的原因吧,测下输出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放炮有三种情况:电容装反了。电压高了。有交流电通过了。

网友:
一般换电容完都用表复测下

网友:
要么电容装反了,要么电容的前级电路有问题,查一下吧

网友:
我以前装反了,就直接爆了电容

网友:
它原板上的电容是 不是以前就换过的。要不测测其他元件是否有问题。

网友:
电容爆,正负接反,后极有短咱的时候也会爆,小心点吓人的

网友:
是不是装反了,或者哪里短路呢

网友:
像你这种情况,一般是电容的正负极反了!参照下板子上其他电容的正负极,,有时候他们不是按板子上的常规来的,还是就是可能电压太高或是功率不够

网友:
跑跑公共点19V(奇美大多是19v)附近有没有小电容短路,本人刚遇到一台严重短路的,25V的滤波炸开了,结果就是附近的两个小电容但路了

网友:
先测下电压,看正常不,按照测量的电压正负安装

网友:
前级后级有短路

网友:
这优派机器有几款就是这样的  看看高压板有两个管子短没短路,  如果没短路把25V 220  换成35V470或680,就好了

网友:
优派19寸的那一对场效应管容易出问题!

网友:
可能是有其他什么毛病吧

网友:
晕,楼主明明说了问题解决了,是光藕开路了引起电容炸了,什么还有人还跟贴电容装反了。。。。。。。。。。。。。。。。

大家看贴子一定要看细!!!!

网友:
我的也是,。装上了。也爆。但是正负极肯定没错,,
网上都说是光耦 ,可是那个是光耦。。没找到。。
怎么换 或修?

网友:
先看一下电压有多大  是不是电压太高了

网友:
方向反了吧?或则量一下电压看多少、

网友:
是装反了吧,这种现象是装反了

网友:
我觉得要是LZ搞不清楚还是实际测量下电源输出端的极性和电压值比较妥当。。

网友:
打一下板子上电容脚哪个是接地,接地的接负极,还有就是你的这个以前有没有人修过?会不会有人之前用小电容代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