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0问题。

楼主(2010-11-02):
手上有快370的板,开机跑马 跑五六个数后到88或96插上显卡就是不显示,显卡是好的后查VDDQ 数据线 地址线电压都正常。可他不显示那位大师知道的说说。
显卡

网友A:
你没换块 显卡看看嘛

网友:
换了也不行啊

网友:
看槽子有没有问题,换个显卡试下

网友:
不是吧 这样的板不要修了吧 让它安静的死去吧 不要再打扰它了

网友:
测显卡插槽的供电时钟有没正常,能不能听到认显卡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