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E720mb.开机闪一下

楼主(2010-11-02):
  开机闪一下   无信号时变红灯,有信号变绿灯,背光不亮。
外置电源 19V 实测电压18.9V
用户反映 有时候多拔插电源 可以正常 工作
拆机 补焊无果,逆变是用OZ960 控制心片,短路2脚涛声依旧 ,测9 脚瞬间1.6V
有信号时 3脚电压有5V到 无信号0。 5脚电压5V 正常。 7脚也是瞬间有电压。
通过实验。在有信号的情况下就算背光不亮 热机几分钟 再拔  插电源就可以正常工作
测数字板  供电的滤波电容18.9V ,测其他的电解电容 一个的是10.18V一个的是4.98V  一个上到21V
数字板上就4 个电解电容 其他都是贴片的  在不正常和正常时这几点的电压 都没变,
我现在估计是电容的问题 ,但是全换过 无效。 其他路电压没注意量过
  碰到过的留个脚印
求思路

网友:
换个电源看看

网友:
换个控制芯片试下

网友:
会不会是电容漏电,可以试得把电容拆下看看。

网友:
我怎么就没看 到你怀疑灯管 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道理!
用外接高压板确定一下,很方便。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在实验时 发现  在有信号的情况下  热了几分钟 可以正常 开机
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 热了也开不了
  还有电源的电压 也是在正常的情况
我也没有19V 的电源,19V 的电源也比较难找
在这样的条件下   我没办法考虑换个电源

网友:
回复 网友C:

控制心片OZ960 已经换过 了  涛声依旧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电解的就4 个  已经全代过  贴片的没有看过,如果是电容  我认为电压应该有变化
  见过 有很多电容鼓了闪一下的 但是没有注意量过 电压是怎样的,如果是电容漏电是不是跟我想的一样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灯坏了一边 短路2 脚 他应该能亮起来才对啊
问题他能 正常开的时候  亮度 上下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E:

电源是19V 的
一般的高压板是12V 的   电源接口是在高压这边 , 供给数字板的电压也是从高压这边引过去降压, 而且灯管的接口也很特别  不是一般的大小接口,如果好处理  我早就换搞压板 了

网友:
关于 他的过流保护 , 他不是由 电阻 二极管和电阻 直接到控制心片9 脚,前面的电路后到9脚的中途还接了好几个元件,过孔太多看不清走向, 机子能正常亮的时候9 脚电压1.26V
不正常的时候0。0几V

要 是有张图就好办多了

网友:
查一下高压开启信号线路驱动那端上面的电容、是不是有漏电。

网友:
回复 网友F:

电压不一定会变
我前几天就修过一架长城的液晶,开始是别的都正常就是没5V电压,最终查出是电感虚焊,焊好后5V正常了。开机还是闪下灭掉,然后我师傅就叫把电容拆测看下有没漏电,我测过后还真有2个电容漏电了,换过后一切就正常了。这是我碰到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F:

除非是U型灯管,一般的四灯小口,都可以用普通的四灯小口通用高压板测试,你外接个12V的电源不就行了。
搞这么复杂,这么修机子,怎么向用户交待?

网友:
是不是电容的问题,查下电容,

网友:
是不是MCU,重新刷下,或者换一个!

网友:
先换个高压板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E:

好象就是你 说的U型灯,他的反光跟一般的不太一样   今天用户过来  跟他说没找到原因,你回去热几分钟就可以正常用了,要是一定要 修你 拿去给厂家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