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事。。。。。。。。。。。。。。。。。。。。。。 ...
神奇的事。。。。。。。。。。。。。。。。。。。。。。。。。。。

楼主(2010-11-02):
我的机子上网什么都正常。可就是宽带图标不能放到桌面上,硬盘全盘都格过了也不行,刚创建一个到桌面一刷新就不见了,大家有没有遇见过。
桌面

网友:
没有遇到过 换个系统看看

网友A:
全盘格式化 换个系统就好了

网友:
hljkmj
的帖子
格过了,系统也重做了还是不行啊!

网友:
在DOS下分区,最好的能低格下,再分区装系统,换一个版本的系统,清下COMS看看能不能解决
要不就下载个宽带拨号王

网友:
PPPOE 拨号的那个图标??
还是别的什么??

网友:
宽带拨号的图标

网友:
分区再装系统,像是中病毒的样子……

网友:
有没有换过安装光盘测试过?

网友:
用360急救箱杀一次就可以了,上次修一台也是这样

网友:
换个系统盘,系统封装就有问题

网友:
硬盘清零,重新分区装系统就 OK了。

网友:
先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昨天碰到一台和你情况一样的,重装系统正常工作

网友:
重装系统应该能行了

网友:
应该是中马了,有针对性的下载专杀即可,重装系统什么的,杀鸡焉用牛刀

网友A:
这个还真没见过。。

网友:
应该是中毒了,还是把硬盘格了重新分区,再装个不同版本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