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没信号

楼主(2010-11-02):
主板不信号主电压正常,然后下面要查什么!

网友:
问题说清楚点,是各个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无信号是什么意思?是代码跑的可以亮了显示器没信号还是什么?楼主说清楚点!

网友:
试着按下南北桥看下,看下又没虚焊了

网友:
主板维修:
1:外观
2:供电
3:时钟
4:复位
5:BIOS
6:AD线

网友:
楼主你说明白一点啊,表达不明确

网友:
汗。。不明白你说什么 主电压是什么电压啊?CPU供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