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B-SE 的怪问题

楼主(2010-11-02):
今天接到一块板,可以正常进系统,但是按复位之后就不可以亮机了,看检测卡,代码是98。接着摸主板的网卡芯片,很烫手,还有一个1394的芯片业很烫手,接着把这两个芯片吹下,进了系统,重启了一下,正常。但是第二次再试,又不行了。我测量过复位开关针的电压,一开机的时候是3V,按重启之后,电压就会从1.45开始,慢慢升到3V,请问高手,这是怎么回事啊?还有,南桥附近的P0903BDG的管子有点烫手。换过也还是老样子。。求高手指点下啊

网友:
看来是网卡坏引起南桥不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