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FORCE4不认硬盘是主板哪部份坏了呀??

楼主(2010-11-02):
一台网吧机映泰TFORCE4不认硬盘是主板哪部份坏了呀??硬盘拿到别的机子是好的??线换过了??这种故障是板子上哪部份元件有问题呢??

网友:
你查一下IDE接口有没有供电。

网友:
是串口的~!!

网友:
IDE光驱可以使用~~~~~~!

网友:
那你换个IDE的硬盘可以认到么

网友:
郁闷呀。。。。我现在是想修主板好呀??是主板哪个部分的问题呀~!

网友:
STAT接口本身,100M时钟,偶合电容,断线,南桥

网友:
谢谢了起码有个思路呀~!

网友:
看来是南桥的多哦~!!

网友:
查南桥和IDE接口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