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10 从不开机到暗屏的曲折修复

楼主(2010-11-02):
Dell1310 独显 仁宝LA-4231主板
此机初始故障是不开机,为2修板。客户拿来说此机被做过显卡仍然不显。要求修不好换板。
上电测试各电压正常,电流上到1.2A掉电。由于被做过显卡,怀疑显卡没做好或显卡损坏。但BGA实在太麻烦,就再次仔细检查,量主要测试点阻值正常,插电,摸到网卡发烫,呵呵,看来找到故障点了,拆!
上电,熟悉的戴尔logo如约而至。
下午网卡配件到货后换上,测试一切OK
故事讲到这里,是有些无聊了。还有后续的。
过了两天,客户收到机器打电话来说接内屏黑屏,没声音。
由于上次发来是单板,没有测试内屏,这次要求客户把整机发来。
收到后果然内屏黑屏,拆屏单点发现屏是好的。
测试高压条点灯管,发现高压条损坏,更换高压条还是不行。郁闷。。
再次怀疑显卡,上BGA加焊,结果还是不行。
拆机测量,发现高压条开启没有。查图纸。此信号是io发过来的,于是对io拖锡。完了上电测试,丫丫个呸的,电流上到0.8-0.9掉电,不显了。故障扩大了。
摸到pc卡芯片发烫,拆了还是不显。
整理了下思路,既然pc卡芯片发烫,说明不正常,查pc卡供电1.8Vs-cb没有,1.8vscb是通过Q35转的+1.8v
再测+1.8V,没有电压。这个电压是+1.8vp转的,1.8vppu18产生,

pu18工作条件,发现24脚没有开启,24脚连接io,由io95脚给pu18发开启信号。测对地阻值,只有10欧。

io后阻值正常。待io到货换上,亮机!故障到此算是恢复。。
再次修暗屏!
经测量发现屏线接口30DISPOFF#为低电平,此信号是3vs通过R21上拉后给高压条做开启的。在亮屏前是ioBKOFF#信号通过D26将其拉低以保证高压开启和屏信号同步,避免屏显前灯管亮而没有屏信号导致的白屏。而此时屏都显了,io还拉低BKOFF#显然不正常。

Io分明已经换了新的,应该不会有问题,线路又是直连的应该不会被其他原件拉低。难道又是显卡?我说过,我讨厌BGA!到此又陷入困局。于是考虑拆掉D26BKOFF#无法拉低3vs。这样就会造成开机屏显之前几秒白屏。如果客户无所谓,就可以交机了。
仔细看图纸,发现此板还设计了两路开启分别是显卡和北桥发来。试想,如果io不能发来高电平,显卡发来也是一样可以做到高压开启和屏信号同步,避免那几秒白屏。
于是上电测量,由于此机为独立显卡,所以测量R6512脚,结果高电平并没有如预料的到来。又一次陷入泥潭。
如果故事讲到这里结束,就没有写这篇帖子的理由了。
峰回路转,强哥一语惊醒梦中人。他说新机器屏会通过系统总线与北桥沟通检测,也就是说机器没有检测到屏接入是不会发开启信号的。
最后,接屏测量R6512脚,高电平来了!!
于是把D26装到D25的位置。

开机,没有白屏,清晰明亮的戴尔logo出现了。屏显与背光完美同步!
至此,暗屏修好了。
客户说喇叭开始正常,后来有杂音,最后就没声音了。
拆喇叭测量,阻值1000欧。换个喇叭OK了!

网友:
从这篇维修经验里学到几点:1,不确定问题时摸芯片,找发烫的很的芯片,再分析发烫的原因,是维修的一个捷径。2,维修的时候问题扩大了不要慌,细心找问题。3,对手里的图纸活学活用,深刻理解。非常佩服楼主改电路的思路和分析

网友:
"由io95脚给pu18发开启信号。测对地阻值,只有10欧。" 请问一下,应该是多少欧才正常啊

网友:
網卡, IO, 高壓板, 還有一個未解決的BKOFF#信號, 這板問題真多.
不過LZ理論強, 還能修好, 不簡單.

网友:
向楼主看起,不断学习理论,让维修思路有迹可寻,而努力付诸于实践让理论灵活运用,而丰富维修经验,再升华为理论才为大道路也。

网友:
D26装到D25的位置,这句话不是很明白。难道D25位置原来是没有原件吗?

网友:
是黑屏还是暗屏,大哥你说请楚点

网友:
如果像你所说只修高压板的开启信号,那就是暗屏,像暗屏一班来说飞个屏供点就OK 了

网友:
D25 是没上料的,

网友:
膜拜LZ 好强的分析能力

网友:
最后那块看了好几遍才看明白。
峰回路转,强哥一语惊醒梦中人。他说新机器屏会通过系统总线与北桥沟通检测,也就是说机器没有检测到屏接入是不会发开启信号的。

最后,接屏测量R651的2脚,高电平来了!!

于是把D26装到D25的位置
真的不错学习了。

网友:
原来不插屏 还不行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D25上有个@符号,在电路图中表示没有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带@号 好像是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