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A900 T2330CPU供电电压1.2V正常吗?

楼主(2010-11-02):
HP A900 T2330CPU供电电压1.2V正常吗?开机CPU温试一直升,升到断电为止换了一个CPU也一样。所以想问问CPU供电会不会太高了。MXA8770的压电芯片。

网友:
不是,是CPU没有跑码

网友:
电脑可以正常开机进系统。就是用8分钟左右自动保护掉电。用软件看CPU温度一直上升。CPU一直转动。风扇不会有问题。出风口也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