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尔

楼主(2010-11-02):
w18的机器现在是不定时掉电,机器看电影什么的都没事,偶然一碰键盘或移动就掉电,开机又能正常工作,真没思路啊

网友:
那肯定是绝缘没搞好吧?

网友:
有虚焊的芯片,主要考虑cpu供电,南北桥显卡

网友:
肯定是哪里虚焊所致。

网友:
绝缘没搞好短路了吧

网友(点评):
这种情况不可能是短的,肯定是虚,要是短他掉电后还能触发??

网友:
主板有接地的现象。

网友:
肯定是那里虚了(NB SB EC CPU供电)

网友:
个人感觉是键盘和下面的芯片绝缘没做好,你把键盘拿掉,移动下看看会掉电不。

网友:
裸板试下看看

网友:
这样的帖子在论坛里面好多了  你只要刷个BIOS旧搞定了

w18 (酷睿CPU ATI北桥).rar

网友:
如果是敲打键盘掉电  那就是BIOS的问题了 希望能加点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