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上网本 NB200 加电不显示 急急急!!!

楼主(2010-11-02):
加电不显示. 可调电源电流跑到0.47A就停了.量各项电压正常!CPU温度感觉有点低 CPU集成在主板上的..请各位高手帮下忙!!!
cpu

网友:
先加焊北桥,上网本能加电不显示的大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主本本修好了吗?我也有一台和你一模一样的本本和你的问题一样,也是加电不显电流也是到0.47A

网友:
U空焊的也有可能哦

网友:
北桥 和U都摘下来焊了 不行啊

网友:
今天也遇见一个一样情况的 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应该不是CPU,和北桥的问题,因为发热量很小的,而且看到论坛上很多都焊过CPU,和北桥没好的,这可能是个新通病。只是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2011-03-04):
哎 一样问题 期待答案。。。

网友:
很好用的事。

网友(2011-06-11):
肯定是通病 大侠们共享一下吧。。。。难道又是bios 肯定不是 u和 nb

网友:
那时钟电路你跑了吗?

网友(2011-09-25):
我现在手上就有一个,加焊了U和北桥,没好,测试时钟信号,都正常。现在还没好。

网友:
加焊北桥 CPU都不管用吗

网友(2012-11-11):
刷bios吧,加电不显,是内存不过,刷bios解决

网友:
刷bios,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