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的问题

楼主(2010-11-02):
老主板,还可以用,但是每次开机要按F1,换过电池,进BIOS设置好了,但是在保存的时候就类似死机了,必须重启。重启后可以光驱启动,时间也改了,但是还得按F1。不知道哪里的问题,请教

网友:
测一下跳线上的电压值是多少?类似贴子很多,楼主可以自已搜一下.

网友:
刷下BIOS  试试

网友:
测下新换的电池电压有几V,我就碰过刚买的电池才2.8V

网友:
从您描述的现象判断应该是CMOS电路故障。

网友:
保存时死机重开要按F1只能光驱引导南桥内部 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