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C467A棘手机器

楼主(2010-11-02):
此机器报4声响,然后3声响,电压0.92,内存换了,内存槽补了,显卡板业换了,目前故障还是一样,希望修过类似问题的请指点一下?????????

网友:
显卡插槽清理干净,写个bios,换换cpu

网友:
你这个4声和3声描述清楚点呢

网友:
电压到0.92的时候就滴滴滴滴响4下然后过一秒钟在滴滴滴响3下。什么问题啊

网友:
这是不过内存,

网友:
CMOS放下电试试.

网友:
放电了,还是一样

网友:
以前曾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搞好几天也没有解决,不知楼主搞好了没,到时候麻烦通知一下是那个问题,谢谢了

网友:
还没搞好。有什么进展会告诉你得

网友:
直接换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