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星atx340的电源损坏

楼主(2010-11-02):
昨天进不了这里发帖,发到其他版了,今天到这里来发下,求教
开机发现保险烧黑,2200电容多个爆浆。J5027-R和D209L短路,1欧限流电阻烧。更换上述后,(j5027用c5027代)测紫5SB无输出,查线路到TL431,电压从1.8缓降为0。
5027有310电压。209也有电压但是从100多慢慢降为0。基本都挨个查了,但是还是没有找到问题所在。
根据ATX电源维修的简单方法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7686-1-1.html
以下是引用原文“如果辅助电源还没有输出,就要检查300V到辅助电源变压器初级的限流电阻(一般为1.5-4.7欧)、辅助电源开关管B极所接电阻,还有输出电源变压器输出的两个整流管。检查到这一步,电源紫色线肯定有5V,同时绿线应该有3.6-5.2V了。”

请教高手释疑

网友:
先修5VSB电压有输出再说。

网友(点评):
楼主就是没有5vsb的电压啊,人家在问下一步。

网友:
启动电阻、过流检测电阻、光耦,多的东西要查呢。

网友:
查得不够细,5VSB开关管击穿的话,附近相关元件经常烧一大串

网友:
这几天吧辅助电源的所有元件都拆机测量了没有发现问题,但是还是没有5SB,不知道是不是T3变压器处了问题。次级绕组如何测量才知道是不是短路啊,有没有大侠给个数据啊
奔着学习的态度的哈,不说变压器坏了就不要修了等的话,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