拖焊所需的工具都有什么啊

楼主(2010-11-02):
在百度看拖焊视频中老外用的像水一样的东西是什么啊,是助焊的是防止焊锡与其他元件粘连的啊,要是助焊剂那是那一种啊,平常用的焊锡膏可以不,还有烙铁最好选用那种烙铁头的啊!

网友:
在百度看拖焊视频中老外用的像水一样的东西是什么啊(那是助焊剂,助焊剂焊接的优点就是无残留),焊膏也行,就是焊接的质量会差一点(我一般都用BGA焊膏焊的)。烙铁头去市场上看一下,形状看你用什么习惯就买那种,那种上面黑下面白的比较好。

网友:
我们这一般拖焊都用做BGA100多元的焊膏,这样拖的光滑,不连锡!

网友:
助焊剂  焊宝   一百左右吧

网友:
主要在于多练

网友:
我就是用锡丝和烙铁

网友:
好的助焊剂,好的焊锡丝,好的烙铁头......这些是可以影响拖焊效果的

有了好的工具,材料未必可以做到视频上的效果,这东西需要反复练习的.

网友:
关键要多练习,练到玩烙铁就跟堆积木似的那水平就到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