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5N开机时亮时不亮

楼主(2010-11-02):
D:\维修资料\ASUS F5N我接一华硕F5N笔记本,刚接时开机不亮,用可变电流表测机,电流到0.53左右不跑了,拆开机后进行测机维修过程中有时还能跑过去,机器也能点亮,但大多数都是不亮。不亮时看电流反复重启,给测二级电压控制级电压也不稳,跑线是由IE发出VSUSB-ON信号给出控制,但它去了很多地方,想换IE,可是没有同型号蕊片,所以我先热了南桥以后,涛声依旧,请各位给点建意,供我参考。谢谢。

网友:
先加焊ec,再看看周围有没有腐蚀的元件,加焊或者更换,最后考虑换ec

网友:
看哈CPU IC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