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硕I945LM4主板跑D2

楼主(2010-11-02):
宏硕I945LM4主板,上478的CPU,却用DDR2内存PCIE显卡,测得时钟复位供电正常,但是跑D2,我量内存上面的电压正常时钟也正常,内存总线也正常,前端总线南北桥总线都正常,就是不过D2,我用的赛场2.4的CPU,请那位高手说下这板最底能上多少的CPU,为什么在D2不过。

网友:
换CPU试下不就知道类   如果BIOS有问题的话 那麻烦

网友:
478的主板上DDR2内存的我还第一次见过 先检查 内存槽 供电 然后 IO BIOS 北桥

网友:
你先用个2.0的试一下如果能就是板不支持刷个BIOS试试,还是一样就是内存数据传输不良。

网友:
是不是山寨板啊,什么会有这样的板出来呢?

网友:
我也想刷BIOS可是找不到呀,,你们有没有发一个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