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32 开机瞬间掉电

楼主(2010-11-02):
IBM R32的机器
以前进过点东西,但是进的不多。
我这个板子图和R30的一样。
现在问题就是按开机键电上到0.15掉电,
待机0.03安,3V5V是正常的,开机瞬间
别的电还没产生出来就掉电了。
这本子真没什么思路了。请高手帮忙。
先应该查什么信号呢

网友:
自己顶起来,哪位高手帮帮忙吧

网友:
板子是进过水的么??各大电感有无问题呀??

网友:
你看CPU供电电路工作条件,还有你哪个位置进水的,明显是有地方短路保护了。

网友:
估计是TB保护了

网友:
保护掉电把,看看电压有没有短路,各个电压瞬间状态

网友:
是有电压没出来所以才导致的掉电,所以一定要先把供电修出来。

网友:
先量下各电感的对地阻值,应该是有短路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答。我在仔细查查

网友:
    抓电压吧,没有的按时序修吧。

网友:
3421性能不良了吧,一般都是这个现象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本子跟就没有3421.

网友:
回复 网友B:

问题 是我不知道它的时序啊,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