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45北桥上的贴片电容阻抗为0——实图记录

楼主(2010-11-02):
修到三星的一个型号北桥上电容对地电容为0 欧下面有实图:(当然北桥是正常的,同样型号主板都对比过,发现一样都为0   )

可见:以后光测北桥上的电容,对地0欧也不能说明北桥是坏的!不过测北桥周边的电容阻抗,还是正常的,不会为0欧。

网友:
长见识了,以后不至于误叛。一般越高端的板,其桥上的电容为欧的不能超过3个,一般都为正常。

网友:
还没有修到过这样的板呢 谢谢楼主的经验啊

网友:
这个以前也见过, 当时还以为北桥坏了,后来换板了, 那回来也是0,
  以前加焊过一个游戏机的显卡,对地就为0,也是正常的

网友:
提醒一下这跟使用的万用表有关,不同的万用表测量的结果不一样,我这边3个万用表,测量显卡芯片上的电容,有的为3,有的为1,有的为0,芯片也是好的。

网友(点评):
当然要看两表短接的阻抗,要减去两表的阻抗,才是正确的值。实际还是为0,特意换了个表,测试了。。。

网友:
是0欧 绝对是坏的
只是你的万用表不够精确,还是有一定的阻值,我量过一般是0。3~0.7欧姆之间

网友(点评):
不是的,北桥上的电容,包括显卡上的电容,0欧的,见的多了。。还有你自己看下我的表,精确到几位吧。。

网友(点评):
新的965北桥 就是有一组电容对地的,是正常 的。实验过很多了

网友:
965的芯片都是这样的  晶体背面的电容也是000这是很正常的 不是桥短路了

网友:
   真是长见识了,看来北桥的好坏也不能单纯靠量阻值来判断了,那么怎样判断北桥好坏呢!我是新手,前辈看到这样白痴的问题别见怪!这些问题对我很重要

网友:
3个以上才可以确定  915的板以后

网友:
Dell D630的北桥965的芯片右上角两个贴片也是0,当时以为桥坏了,后来找了个好板量了一下,一样的!差点把桥干了!

网友:
965的北桥上面都有一个电容是短路的

网友:
200欧姆档打对地阻值是多少?

网友(2011-03-26):
正常,像在显卡上就很多这种情况,此时建议用电阻档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