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针的865主板插CPU供电就不开机

楼主(2010-11-02):
      客户拿来时诊断卡所有灯一直闪  南北桥旁边一些电容突了全部换了之后正常了也可以亮机 关机后再试开不了机了  发现CPU供电其中一个上管击穿  换了一个OK了  可开关了几次机后又被击穿  没有查到那里短路  现在已经把所有滤波电容及上面MOS管全换了 还是不能开机(上不上U都一样) 电源管理芯片BD-9E 80V字符是什么来的百度没查到上下MOS管都是它控制  旁边还有一个小点的AA-9C  50P同样没查到  不插CPU供电就可以开机

网友:
上面打错了  是把上下MOS都换了

网友:
N沟道P沟道有没有分啊。或是把电源管理芯片也换了试试

网友:
"不插CPU供电就可以开机" 是不是哪里有短路了,应该是CPU供电问题。

网友:
晕死,那个BD ,AA的,我找N久都找不到,有好几块板干脆不修

网友:
cpu供电有短路  电源IC也换了吧  论坛有资料介绍这种IC的识别的
   先确定北桥没挂

网友:
先换掉电源管理 在考虑座子 北桥

网友:
CPU供电短路了,在认真查下,肯定还有短路的地方,MOS老烧,电源管理可能性很大,还有旁边的电阻阻值不对也会这样

网友:
电源管理IC跟从电源IC都一起更换

网友:
我也想换啊 可是手头上没有啊  别的都查过了没问题  因为之前正常运行了系统所以北桥应该是OK的  只是关机后就再也开不了了  MOS就烧了  现在只要插上P4头就开不了机所以MOS也没烧

网友:
反馈电路出问题了。 查反馈吧

网友:
感觉也是主从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

网友:
查反馈吧, 反馈线路出问题,不停的加电,才烧管, 你现在故障加大了,麻烦哦  查图,上面标 FB的  往回追,看看有没有小元件坏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有问题吧

网友:
老烧管子时要检查一下各相供电的MOS管的G极对地二极体值。不正常换PWM,还要注意一下PWMIC BOOT脚外接的电容,这个是自举电容,如果不正常会导致经常烧上管的

网友:
你是不是换相同的mos啊  不行的话看一下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A:
AA-9C  50P一般在CPU 供电部分起控制CPU上下管控制脚电压。你老烧管子可能就是这个芯片坏了,我以前就碰到过。

网友:
日哦  回错了

网友:
MOS是由BD-9E 80V控制的  老是烧的那个管G极对地556  其它两个600

网友:
如果管没问题,一般就是电源管理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AA-9C  50P一般在CPU 供电部分起控制CPU上下管控制脚电压。你老烧管子可能就是这个芯片坏了,我以前就碰到过 ...

MOS是由BD-9E 80V控制的  老是烧的那个管G极对地556  其它两个600

网友:
请问哪位有这两个管的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这芯片一般查不到的,只有买个回来试试,我的就是买了个换上就好了的,在没烧

网友:
今天去赛格转了一圈也没找到这两个芯片  没法搞了

网友:
BD-9e找到了 换上去可以正常开机了  可是下管全部没控制   AA-9C这个芯片找不到货